csh命令不能使用

楼主(2013-05-07):
我在fedora中安装了tcsh,并在bin中设置了软连接csh和tcsh了,但是在输入csh命令时,却提示missing。我在用户属性中也看不到csh选项。我是在装cadence610时报错,装的tcsh,装了之后,cadence就能用了。但是现在想装个medici,需要在csh shell下,却不能切换。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呀。

网友:
这个很难说啊,既然是ic610可以,而medici不可以,除非到现场看,否则这信息太少了

楼主:
不是medici不可以,和他没关系,我看medici得在csh shell下运行,所以要切换到csh shell,但是不能切换。输入csh提示missing。cadence不要切换,但是不装csh,在运行时报错,本人是个菜鸟初学者,具体也不清楚怎么回事。cadence还是靠网上各种知道,论坛提问装上的,但是现在medici,就不行了。没看到网上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呀。

网友:
那应该没有问题的,我们的centos都是用csh ->tcsh,没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自由切换bash <->csh,看看你的symbol link的权限是否有问题

楼主:
本人菜鸟一个呀,什么叫symbol link,是说ln命令吗?这个已经成功了,在bin下能看到csh,并且生成的是命令文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