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的 重要问题

楼主(2013-05-07):
询问:电阻分压结构LDO空载下环路增益56dB,但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压差却又将近10mV,10mV×56dB岂不是应该让输出偏到天上去?为什么此时还能稳压?

网友:
这个10mV应该是你仿真时候的失调

网友:
你LDO是闭环工作的闭环增益也就近似(1+R1/R2),10mV乘以(1+R1/R2),也就10mV多一点。你的开环56dB只影响闭环增益(1+R1/R2)的准确度。

网友:
能上电路图和仿真图么?
你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是多少?
10mV?如果是输入端的压差的话,感觉不太可能啊。。。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你的解释来看,我想他的电路的EA的增益应该只有20~30db最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EA增益>60dB,也有可能大于70dB,这得看他的具体电路。

网友:
3 说的对的

网友:
LDO有反馈回路,反馈回路会使得系统稳定~

楼主:
谢谢上面的答复,这个8mv首先确定不是失调,而是实际需放大的信号,error amp的增益是48dB(250倍),只有这样,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才会被放大到接近vdd(假设vdd=3v,则vo=2.8v),从而是PASS 管进入亚阈区,满足空载状态下只在电阻串上消耗几个uA的电流条件。实际stb仿真出的总的56dB的环路增益是在error amp不再正常偏置下取得的(8mV的差分输入电压差),这个环路增益里包含的error amp开环增益只有35dB;10mV×56dB这个说话没有意义,三楼的说话很对,可以评估失调电压以及vref的变动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呃,其实我的问题就是,你的放大器输出端电压这么高,pas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那么这个LDO的驱动能力如何?感觉驱动电流会小的可怜啊。。。

楼主:
PASS管在空载状态下难道不是工作在亚阈区吗?电路的静态功耗20uA,驱动能力10mA~100mA,驱动能力与电源电压是相关的,Vdd越大,驱动能力越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貌似搞错了LDO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设电源电压不变。在不接负载的时候是亚阈值区,在接负载的时候怎么就能进入饱和区了呢?如果可以进入饱和去,说明你的Vgs和Vds肯定有变化,一旦变化,你的LDO还有稳压作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
如果电源电压一定,随着负载电流不断增大,pass管会由亚阈区过渡到饱和区再进入到线性区;
当静态功耗很小的时候,大尺寸的PASS管空载时难道不应该处在亚阈区接近关断状态吗?难道
直接处于饱和区?如果这样的话,PASS管的尺寸会很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for sure Vgs will change however i dont think Vds would change accordingly...

网友:
当没有负载的时候,EA输出会很高以保证PASS管电流很小(20uA?)。此时EA输出很高时其输出的偏置点变高了,会产生失调电压也会降低增益,输出失调再除增益等效到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
   如果你的驱动能力有10mA,你稳的压是多少?假设2.5V的话,你接个250ohm的电阻上去看看工作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vds不变,由电阻分压输入EA反向端的电压也不变,那么VGS怎么会变的呢?

网友:
当没有负载的时候,EA输出会很高以保证PASS管电流很小(20uA?)。此时EA输出很高时其输出的偏置点变高了, ...
引用 网友D:

   “失调电压会降低增益”?你说的我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vds_sat might change accordingly with Vgs but Vds is supposed to be not as long as LDO still has sufficient ga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服了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EA的输出过高或者过低时,其增益会明显下降!你可以仿真一下EA的增益随其输出DC电压变化情况!是增益降低导致失调电压增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这下我看懂了。我以为你说的是失调电压导致增益下降。。那就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太理解,你能举个具体点的例子解释一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MOS device...you can find explanation in the 1st chapter of any IC design bo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VGS变化的时候VDS可能不变我懂,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在LDO的反馈回路里,怎么会出现pass transistor的VGS变化的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 an LDO, the operation region of the pass transistor might be varying according to the loading , which is equivantly to say Vgs is varying. Yet Vds is not necessarily changed because it is regulated by the high gain loop. Thats why i said as long as the loop gain is still high enough, Vds could be the same.

网友:
top的人还是挺耐心的,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pmos可看成可变电阻,vgs是它的控制电压,因为反馈环路,vgs随外部条件变化而变化,使得drain电压保持在额定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OK. I have gotten that basically. Maybe I don't deal with enough LDO works. I didn't pay attention on this.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3-08-25):
loopgain and close loop gain different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问题出在误差放大器上,你的误差放大器可能不匹配。把误差放大器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误差放大器的匹配问题。你误差放大器什么结构?

网友:
29# 和 30#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楼主的10mV定义为差分输入对管的电压差,是净输入电压,你将它乘以(1+R1/R2)得到输出,竟然有2人还说你正确。

网友:
楼主的10mV定义为差分输入对管的电压差,是净输入电压,你将它乘以(1+R1/R2)得到输出,竟然有2人还说 ...
引用 网友F:

    嗯,重新看了下楼主的问题,我将它乘以(1+R1/R2)是不对。你对这10mV有何看法?

网友:
10mv说明环路中有管子进入了线性区,debug应一步步走,dc仿真后先显示所有管子工作区(进入线性区的可以自动高亮,不用一个个看的),解决这个问题再谈下一步

网友:
10mv说明环路中有管子进入了线性区,debug应一步步走,dc仿真后先显示所有管子工作区(进入线性区的可以自动 ...
引用 网友F:

    有这个可能性,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的环路增益只有56dB左右,若主环路上的管子都工作正常,这个10mV左右的偏差还是会有的,因为system offset,办法之一:可以提高环路增益减小这个10mV的偏差。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关注,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电路的环路增益的大小,如果你的OPA的开环增益小,那么在空载的时候,是会出现较大的输入压差,这个于系统的或者随机失调应该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前面我已经详细回答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个就是系统失调,而且你也采用了减小系统失调的办法,提高环路增益。你查下什么是系统失调。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误差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设置问题,直流偏置点没设计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应该如何设置error amp的输入和输出的dc工作点,输出的dc工作点难道必须在middle吗? 难道不是通过反馈才能确定的吗?请指教

网友:
也不一定非要设计在MIDDLE,不过你这个10mV忒大,主要你误差放大器第二级输入管跟负载管尺寸不匹配,而第一级增益有限,需要输入对管差分电压来弥补这个不匹配。造成了你现在10mV第一个系统失调,还是需要调整一下误差放大器第二级的尺寸。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就是说 如果你开环仿真,误差放大器输入差分电压为0的话,你输出电压肯定是接近GND或者VDD的。

网友:
关于“10mv*56db飞上天”的问题
LDO由于环路的反馈调节作用,最后到达稳态时,输入差分对管将保持一直流电压差,这里是10mv,在此静态工作点下作AC分析,得环路增益56db,就是说如果电压差作一个动态变动10mv+dv,则输出将变动dv(out)=dv*56db*(R1+R2)/R2,它和10mv没有关系,请记住,56db不是在0电压差下作出的,不能10mv*56db

网友:
这个解释有点牵强,这是OP的本身的理念问题

网友(2018-08-28):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