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耗尽型管做差分对管的意图是什么呢?

楼主(2013-05-07):
小弟看到一个电路,运放的输入对管采用了耗尽型管NMOS管,除了偏压的考虑外,还有其他作用吗?求大侠指教

网友:
据说是可以减小功耗。
是不是用亚阈值什么的?
同等大侠解答。

网友:
低压,低功耗用耗尽管

网友:
猜可能是基于尾电流源headroom考虑,近而输入共模范围可以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是工作在亚阈值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可以达到低功耗呢?

网友:
低功耗是指功耗W=V*I低,也就是V和I低,耗尽管阈值电压为0或负值,这样可以减小电源电压V。至于低静态电流电路中用耗尽管,我不清楚原因(即低静态电流电路,耗尽管相对一般管的优点,可能是面积)。但耗尽管会有漏电问题,这取决于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哥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耗尽型管子和普通的增强型管子除了阈值有区别,还有其他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