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 XL 能做到 auto analog layout ?

楼主(2013-05-07):
cadence layout XL 能做到 auto analog layout ?

一些小DIGITAL BLOCK .. 能直接 auto routing 嗎?

网友:
那和 encounter 有什么差别?

楼主:
encounter 是那類 tool ?
一般 DIGITAL circuit 都是用 standard cell , verilog netlist in
=> auto place routing ..

但是 analog circuit 沒有 standard cell , 更沒有 定 cell pin_out .
一般 standard cell 會做 lef file (不同TOOL 不同層 ) ,
  會宣告 cell 上那邊可跨過線 , 那邊不能.
analog layout 就限制很多, 不過 analog design 與常用一堆 logic ..全考 fully layout 很花時間.
特別現在 circuit 複雜度變高 logic gate 會變多, 但是 又因此 logic gate 不會太大,
跟本不可能去用 APR tool .

SOC chip 光 logic gate 可能 2000 ~5000 gate count .
但 fully analog 可能是幾百..

楼主:
layout GXL  和XL 是差在那邊?

网友:
encounter和XL 那根本不同 XL显然只能帮你调出与电路中相同的版图器件并不能自动连线.

网友:
    自动连线是可以做到的,但可能不尽如人意.

楼主:
自动连线是可以做到的,但可能不尽如人意
=> how to ??

我是RD 想TRY 下 auto fully layout , 如small  digital block 用 auto routing 應該還好,

网友:
模拟版图需要人工画是有原因的,layoutxl都干了,那就不少人失业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可以,只要你的脚本足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至于吧,数字PR,够智能吧,不还是需要人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少软件都支持analog routing,只是效果没有那么好罢了,但是对于速度的提高也很有帮助了,随着EDA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失业是在所难免的,唯有的办法就是做那个不被tool淘汰的人了~

楼主:
现在不少软件都支持analog routing,只是效果没有那么好罢了
=> 那邊有教程??

ledit 也聽說有 schematic driven ..
因為 ledit  windows OS 可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认同您的看法,我试过用工具做的analog layout,如果稍微要求严格的layout,都难得到要求,至少现在的工具是不能达到的。   但是有一个好处,先用工具做了,然后人工修改,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的意思现在目前的工具还没那么智能,但是确实已经可以帮忙提高效率、节约时间了,astro刚出来还不一样是各种蹩脚,但是现在发展到icc,越来越好用,但还是不会完全替代人,还是需要有经验的后端工程师来使用它。悲观点看,tool越来越强大,很多人被更高级的tool替代是早晚的事,包括analog layout,当然不意味着不需要修正,到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熟悉电路/制程/ESD方面的layout就能做许多人的事情。

网友: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需要人,但是需要的人数可能减少。需要的更有经验的人。   你想以前用纸和笔画版图,一个片子要花多长时间,要多少人。有了工具之后了?从这个你就可以推算出将来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做的东西也比以前多多了,更新也快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dit好像开发一段时间auto analog layout了,不过好像没几家用它来做版图的。
    layout xl的话,我没用过。之前用的是laker L3,他家的有类似pdk的ADP 套件,可以实现schematic driven的,而且analog内部的digital block用auto router的话很方便,面积与手动布的几乎一样,至于analog方面,mos、电阻的matching很方便,会有一个窗框,让你选择matching 排列方式,还有跟layout xl一样的fly net功能,选中cell,会自动提示与四周的连线等。总体而言,效率提升的还蛮多的,连完线,lvs基本就过了,美中不足的是analog部分要是auto route的话,大部分还是要自己手动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tang sir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7-10-23):
即使auto routing的话,也需要大量人工,万一auto的不好,还不如自己手画,所以目前来看还是老老实实先手画,如果项目紧的话。不紧的话就随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