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谁有rapidIO的源码

楼主(2013-05-07):
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研究rapidIO协议,对协议不是很理解,希望能结合源码来研究。
用xilinx ISE可以生成SRIO  IP核,但是由于没有license,所以无法查看源代码。望有源码或者license的大哥大姐能帮下忙。

网友(2013-09-07):
我也想学习啊

网友:
rapid IO  到底是那地方使用 ?

目前 Intel chipset 間 hub (不過 不知道算那類 IO ??)
AMD  LDT
USB3
Sata   都是 serder ..
但我記得 rapid IO 好像是 powerPC  ??

网友(2013-10-15):
5.FPGA:xilinx平台全套pcie、DDR2源码及详细手册说明。
6.FPGA:xilinx平台RapidIO license ,xilinx官方网站价值5万美金。(无任何限制

license)一般做大数据量通信,比如:高分辨率高帧率视频数据传输,FPGA和外围设备

或两块FPGA之间大数据量通信等都需要用到这个。
手##机:153+12298259  QQ+49505+1649

网友:
???????发的帖子和回复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2014-03-17):
You can generate a design project using IP cores and then parse the file net_list for testbench. Source code is buried, but gate-level of the open!

网友(2016-09-26):
同求啊,哪里可以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