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用windriver调试PCI板卡问题,多谢

楼主(2013-05-07):
最近正在用PCI工控机调试PCI总线,需要用windriver写驱动,但板卡插到工控机上不能识别,如果再连上USB就能识别,主要是看到一篇用windriver写PCI-E的文章中在生成inf时选择了USB那个设备,于是连上USB试了一下。想请教一下,是板子坏了(工控机没问题,验证过了),还是说调PCI本来就需要连USB一起连?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3-08-14):
自己写个驱动呗。干嘛用windriver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