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全差分运放后仿出错

楼主(2013-05-07):
两级全差分运放结构如图,闭环仿真时输入端加了电阻,且输出端加了反馈电阻到输入端,前仿结果没什么问题,后仿时输出电压跳变到0是什么情况?求大虾指点!仿真时加入差分正弦信号,前仿时输出也是正弦信号,但后仿时输出就跳变到0V左右了,后仿结果如图

网友:
LZ,应该再给出详细的仿真条件:输入是加载的?幅度是多大?运放增益为多少?
前仿功能正确,后仿出问题;可能是失调引起的。可以先仿DC,看失调有多大;
波形应给出Vout两端的波形,正端为0,那负端是不是到电源了呢?如果是,或许是因为输入幅值过大。
good luck

网友:
LZ,我现在也在做全差分运放的,有些指标的测试电路都不知道呢,求指导啊,我qq987156306,共同进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输入是加载的正弦波,中心电平900mV,幅度为10mV,运放增益为73.6dB,失调在10mV左右,另外,输出电压正端和负端都是跳变到0。

网友:
失调一般不会这么大!
版图即使画的再差一般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还是条件没有给对

网友:
先不加信号,看直流工作点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会出现输出两端都为0呢?那肯定是电路的激励没加对,或者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就有问题。没有看到你的闭环仿真电路,不知道你的反馈是怎么加的?

网友:
明显电路的工作点已经错了,特别是共模反馈的部分,你可以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