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的PWM/PFM之间切换时电感电流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3-05-07):
电感电流

电感电流
我正在做boost的PWM与PFM之间的切换时,电感电流出现了这种情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本人新手菜鸟,请高人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能说说的判断进入PFM的条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电感峰值电流低于某个值时开始计数,当计数满8时就切进PFM。

网友:
电感峰值低于某个值(阈值)计数连续8个周期进入PFM,从图上看,好像你的这个阈值设的太低了。在PWM的时候电感电流已经是CCM和DCM的临界状态,就是你的电感电流最低已经接近0了,不妨把阈值调高一些看看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电感电流过0了怎么都还没关断续流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我的阈值设置在负载电流为70mA时切进PFM模式,而负载电流为80mA是CCM和DCM的临界点。之前是防电流倒灌电路有点问题,已经改过来,现在底下为负的那部分电流已经削去,但是只是能削去那部分负的电流而已,其他电流波形还是那样,菜鸟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
请问楼主切换阈值做迟滞木有?进入PSM和退出PSM应该有个迟滞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做了迟滞了的。

网友:
赶脚切换的时候系统是在PWM和PFM之间振荡么?有电路一级一级的追查原因应该很好找到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切换时在PWM与PFM之间振荡,然后才能切进去。现在改了切进PFM的判别条件,好了。谢谢你的回答!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请mouseyyh高手移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豪哥吗?

网友(2013-09-21):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在2楼回复时说,电感电流峰值低于一定值时进入PFM,后面这里又提到负载电流大小。我想问问你是检测比较哪个信号来判断进入PFM模式的,是EA的输出电压么?

网友(2022-11-13):
可能和判断逻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