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cc的add_tap_cell_array【已解决】

楼主(2013-05-08):
我脚本写的是:
add_tap_cell_array -master_cell_name {FILLTIE4} \
                   -distance 50 \
                   -pattern every_other_row \
                   -tap_cell_identifier tap_cell_prefix

有source过我的ref_lib,当然包括std lib的。

std fram和std cel也都开了r和w的权限。

ERROR: cannot open master FILLTIE4.FRAM because
1

gui显示和log显示error都只有到because为止。。

但是没有报我脚本定义问题或者怎么样 。求教大侠们!!

楼主:
我错了。。太粗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没低级啦 就工艺不同。   Tap cells are a special nonlogic cell with well and substrate ties.

   就是针对于没有substrate和well tap的stdcell library,tap cell就是一组组的well和su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在add well tap时的cell可以用cap cell来替换啦?是这个意思吧~~
顺便还想请教一下~~有个end cap指的是不是decap的cell?

   我理解不是一个事情吧。。well tap如果不加就没well和sub了。。废片。。

   cap cell的话well tap确实也有这个类型 但是应该不是全这么加,不太清楚

    end cap和decap你具体看看论坛吧 说法不一 我也没加过 只能是大致的理解 不想误导你...

网友:
请教楼主:我想row为竖直方向(vertical),用的以下脚本初始化,和添加tap,可是添加完之后tap的VSS端连到了row的VDD端。是不是脚本的问题?如果row为水平方向(horizontality)则不会有该问题。
initialize_floorplan -control_type width_and_height -core_width 2000 -core_height 2000 -start_first_row -flip_first_row -use_vertical_row

add_tap_cell_array -master_cell_name {FILLTIEM} -distance 67.24  -pattern stagger_every_other_row -no_tap_cell_under_layer {M1} -connect_power_name {VDD} -connect_ground_name {VSS}
先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filltie我目前还没看效果 头一回加
   另外垂直的row更不懂了。。从来没做过。。不好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目前的解决办法是用水平的row来做。依然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竖直做呢?好像一般都是水平的嘛?水平的我试了 倒是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做模拟的,偶尔用ICC,模拟走线方向和数字方向不太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filltie的distance太大了,一般不超过20um。你这个60um可能DRC会有latch-up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filltie的类型好多种 大侠一般选哪种?我现在用的的是filltie4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交错的,两行之间一交错就30了,最大值一般是3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设的30 倒是正好没latchup的问题。
   不过看macro周围报了这种错 是不是macro周围都需要?但是macro大了之后,没办法按照30的distance加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的macro有多大啊,超过30,内部没有tap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cro50*130左右 我看了一下 内部有sub和NW。但是run drc会报错说有latchup(就是要求30内有sub和nw)

    感觉是calibre没认出来macro里本来就有的sub和nw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会认不出来的,你用图形界面跑,RVE不是可以定位么?用标尺量一下定位的附近最近的两个tap间的间距?我猜一定是大于30的,
或者你的NW不是一个整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量过 确实是小于30的 打的比较密的 NW倒是确实比较零星 不是整体 可是fab提供的macro一般不动吧?
   我是在想能不能通过改file waive掉这个假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正一下 NW一排的都连一起了 我看到能连一起的都一起了 但是连一起这些还是报错了

网友(2015-07-03):
请问楼主有整套floorplan的脚本吗?我想参考一下,具体就是添加physical only cell和打power(包括power rail和strap)的过程

网友(2019-01-17):
@楼主,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已解决,我这边不对的原因是master cell 只能用一个lib里的cell

网友(2024-09-29):
CSMC也显示这个错,看了下没有这个TIE库,博主怎么解决的,爬楼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