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要省電又要快到底那類方式好? big.LITTLE ??

楼主(2013-05-08):
ARM cpu 有分

1. 高通的 aSMP
2. ARM   big.Little => 三星 , 聯發科聽說將要使用
3.   4-Plus-1

  big.Little 又分
cluster migration , cpu migration , multi process ..最好的應該是cpu migration . 同時 a15 + a7 ,
但是 ,  三星 CPU 聽說有 bug ?  只有 cluster mode , 使得三星 S4 會很熱..

Intel 就是分 ATOM   core i7 , 沒有看到資料提到架構上. 可能 INTEL PROCESS 夠強吧 ..
但是 目前是 2013 .. 到    2016 2017 ?  Intel x86 cpu 還是一樣靠 process .

目前有沒有 paper 分析 那個方式最好???

网友:
高通的aSMP
ARM的big.LITTLE
NV的vSMP (4-plus-1)
其实这三种构架都是为降低系统功耗而设计。而且他们的思路也是非常相似。
aSMP和big.LITTLE更相似些,都是属于典型的异步构架,
vSMP不同,属于一种可变同步构架
异步和同步的不同在于任务的分配上,异步构架是把不同负载的任务分配到不同的内核,
同步构架是把任务平均的分配到各个对称的内核上。
从节省功耗上看,明显异步构架能够做的更好,因为异步构架的两种内核性能差别很大
因此功耗的控制更加彻底;同步构架每个核是对等的, 虽然vSMP可以根据任务的复杂度
关闭其中的几个内核,但是一个A15总归比一个A7的功耗要高的多。
另外就是NV的4+1,其中的那个1,也是一个A15,跑的频率要低点, 这个到是靠近big.LITTLE

从性能上考虑,aSMP/big.LTTLE/vSMP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大家都有负责复杂任务的内核。
而且异步构架中,也可以包括同步构架作为子单元(cluster migration...)。
网上也有很多当前最新构架处理的对比的帖子,包括一些跑分和续航能力,可以作为参考;

从软件设计上考虑,个人感觉异步构架更容易一些;同步构架需要均等的分配任务,这样就
涉及到很多多核处理同步的问题,需要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都要很好的支持。

最后,低功耗设计不仅仅是硬件的问题,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都与此相关。
这个也是当前android和ios相比的一个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