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3-05-08):
电路图如下:M1-M4:W/L=2/20
M5        W/L=20/1 M=4
M6        W/L=12/2
M8        W/L=8/2
M7        W/L=10/3

菜鸟求助:电路如何分析?
M8起什么作用?

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

网友:
如果没有启动,M7栅压是VDD,M5M6栅压是0,M4M8栅压高,使M8导通,把M7的栅压从VDD拉下来,这样三极管电路中有了电流,电路就启动了。启动后M7栅压下降,M5M6栅压上升,使M4M8栅压下降,最终使M8关断,防止漏电

网友:
我的理解:VDD上电,M1~4为一大电阻,M8的栅级跟随VDD变化,当VDD上电到开启M8后,由M8及左边电路的cascode管组成一条通路,则在二极管连接的管子中产生电流,进而镜像到对面。刚开始时,M7的栅压也跟随VDD变化。当主电路各支路中产生电流后,M7的栅压由VDD降低,则,M7这条支路打开,M6控制将M5打开,将M8的栅压拉低,关断M8。但是这时,M7支路任然消耗电流。

楼主:
谢谢,让我消化一下

楼主:
谢谢你,然我好好消化一下。启动电路要仿真那些参数

网友(2014-05-14):
分析没有启动时的情况,然后分析如何消除。

网友:
拉书上讲了一点

网友:
我是看Baker的书学到这个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OB的芯片内部结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断后静态功耗会有多小

网友(2014-11-07):
第1个图M6的栅漏短接,第2个图的M6栅漏不短接,两个图哪个是对的,启动前M7栅压为什么是VDD,感觉是一个比VDD低的电压,但不是VDD
本人菜鸟,期待大侠们指点

网友:
这个好像连接不大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感觉这个电路启动不了,觉得启动应该加在PMOS Cascode电流镜下面的PMOS的栅极上。

网友(2015-04-22):
回复 楼主:
M1-M4这种接法在偏置和启动电路中常见,有什么原理吗,为什么要四个管子串接,而且很多时候管子还是倒比管。

网友:
是起到大电阻的作用么,这个结构要关注那些参数?电阻,电流怎么算

网友:
就是减小功耗的,这条支路一直存在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