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615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08):
想自己重新安装一下,想问一下Redhat和Centos或者是Fedora哪个系统安装比较方便,哪个版本容易成功,新版本还是旧版本,希望曾经安装过的同仁发表一下看法,谢谢

网友:
RHEL最好,5.X、6.X应该都可以

楼主:
那RHEL哪个版本相对好一点4?5?6?服务器版还是桌面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RHEL就是服务器版,全程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ed Hat的桌面版已经不再使用Red Hat品牌,改用Fedora品牌。

其实除了RHEL之外,CentOS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个人建议使用CentOS 5.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下载试试看

网友:
如果用s家的软件,最好用RHEL,其他家的还好

网友:
我在RHEL,CENTOS,UBUNU,SUSE都安装成功了的。个人感觉UBUNTU好用,尤其是最新的,比如13.1,但不是官方支持的。玩就玩点专业的吧,所以我最终使用的是RHEL6.4 64bit,安装过程中会经常需要32位 .686的库。不过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RHEL所典型的更新源其实在装Cadence, Mentor, Synopsys所有软件我几乎都可以在光盘上找到所需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次请教一下,mmsim您用的是哪个版本呢,是不是和Ic615一样需要patch和lic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