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忙看下图振荡器(托马斯·李书上的图)tran分析 怎么才能调整到起振?

楼主(2013-05-08):
小弟菜鸟一枚。求大神帮忙看一下!下面两个管子M4 M5是做负阻的,现在想做tran仿真看看是否起振,输出点选择的是M4(或M5)的漏极,就是vdd经过电感L后的点,为什么仿真的出来的电压就是2.5V(Vdd的直流值)不变呢?电感不分压么?M4的漏极电压波形不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形状么?怎么调整才能让电路振荡起来啊,或者在哪个点仿真?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源用VPWL,这样就与实际情况一致了,你用DC电压源,它上电后就是个稳定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我先去改一下试试,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问,希望您能再支教一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vdc换成vpwl了,其中V1为0,V2为2.5V,其他为默认,这样设置VPWL可以么?继续做tran仿真测试M5漏极的电压波形,netlist and run后显示successful,速度很快,但之后为何没有显示波形的那个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电压之间还需要时间撒,vdd要有一个从0到2.5V的上升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0.1ms或者其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需要时间的哈~~我设置了一个四个点的,结果M5 D的波形就是和vpwl的波形一致,时间啊 幅度啊 都一样的。。。那就是不起振了是吧?怎么老是跟电源电压一致嘞

网友:
你的尾电流部分不要用理想电流源,改用偏置管产生.否则的话不论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电路的基本工作点都已经确定了.
另外,如果还不振,那么就人为的让左右两边有一个误差,比如用.ic命令,这样肯定震荡.

网友:
这能起振才怪,W/L=10u/2u,未免太小了吧?
还有为什么L取2u?

网友:
算算起振条件满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w和l是随便给的,确实没有经过严格计算,做负阻补偿LC回路能量消耗的。我先算一下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我算一下试试,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负阻,我调一些参数再试试吧,没怎么计算随便给的数。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