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 insert spare cell

楼主(2013-05-08):
insert_spare_cells -lib_cell [get_lib_cells */NAND2*] \
                   -cell_name SPARE_PREFIX_NAME \
                   -num_instances 20 \
                   -tie

或者insert_spare_cells -lib_cell {NAND2*} \
                   -cell_name SPARE_PREFIX_NAME \
                   -num_instances 20 \
                   -tie

都尝试过了 都是报错找不到NAND2*
(有source ref_lib)

请问icc只能具体指定spare cell的名称而不能用*吗?

求教大侠们!

网友:
没人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回答一下吧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如果get_lib_cells */NAND2*成功的话,可能就是你猜的原因了,
不过从manual看,是可以指定多个cel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get_lib_cells */NAND2* 是成功的 有试

   我也觉得icc没傻到只能指定一个的吧 但是目前试了所有的可能 就是没办法同时指定多个

网友C:
可以同时指定多个,但是要分开写,不能用*匹配。
insert_spare_cells  -num_cells {\
NAN2X1 10 \
NAN2X2 10 \
....
} -cell_name XXX -ti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此..明白!多谢!!!!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C:
可以同时指定多个,但是要分开写,不能用*匹配。
insert_spare_cells  -num_cells {\
NAN2X1 10 \

你好,问下如果插入了spare cell之后想要移除这些cell的话是怎么移除,是通过先get出这些cell然后用remove_cell命令移除么?有没有其他方法移除?

网友D:
请问这个可以在route之后插吗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可以在route之后插吗

可以,記得INPUT TIE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