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后网表和GDS过lvs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在用v2lvs 转成 .spi这个文件时 有报错:   Warning: stage_one/U4 calls port VDD not declared in module XOR2X2M
   Warning: stage_one/U4 calls port VSS not declared in module XOR2X2M

   Warning: Multiple declarations of module BUFX2M in /home1/calibre/stage_one/PR_out/stage_one_lvs.v:1
Second declaration ignored

报了一堆这样的错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port 定义不一致么?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答呀!

楼主:
有没有人来回答一下啊

网友:
1,你需要定义global net VDD/VSS.
2,你重复定义了标准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谢谢您指点,但现在还有点疑惑:
   1,重复定义标准库会对lvs有影响吗?因为虽然定义了两个标准库,但是标准库的单元是一样的。
   2,定义VDD,VSS为全局变量,是在哪里定义的?我用了v2lvs -v   -l  -o  -s  -s0 VSS  -s1 VDD ,这里不是已经定义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全局变量 global net 应该是在哪里设置?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global VSS VDD

放在你cell 的cdl 的第一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 我检查了下 在cell里面 有定义global 变量  VDD VSS       在生成的.spi文件中 在最后面 也有 global  VDD VSS
   然后我猜是不是 两个地方都定义了 所以 就是问题所在? 还请给个意见

网友:
学习了 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你导出的netlist 不用选择带PGport 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有 -includePG 和没有这个  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6-03-29):
FYI,正要进入这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