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stb仿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5-08):
对运放stb仿真,仿真分析里边发现没有相位裕度  还有波形怎么这么诡异 本人刚入门运放  求大神指教

网友(2013-06-21):
你确定你运放参数都OK?把运放电路和怎么连得贴上来吧

网友:
跑跑DC 看看静态点。感觉没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位裕度是根据增益为0dB点对应的相位来求得的,你的增益全是负的,因此软件不能识别。

网友:
这增益直接从负的开始了,先看DC是否正常吧

网友(2013-12-01):
你好,我现在仿真stb也遇到你这个现象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拜托了~

网友:
八成是break点放的不对,没有包含所有反馈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