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tice的diamond软件中,如何看电路板的最大工作频率?

楼主(2013-05-08):
lattice的diamond软件中,如何看电路板的最大工作频率?

网友:
编译完成后,看report,可以看到timing 和 频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在report中的确有看到过fmax这个参数,但是现在却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是在report的place&route中的clock report中找的。
在不同的电脑上试过,都不行。难道是我记错找的地方了?

网友:
通过Timing Analysis View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我在timing analysis view中找了,没找到fmax这一项,求进一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