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用astro转gds到frame!我试了下没成功!

楼主(2013-05-08):
这个是IP的gds,紫色的layer是prboundary!

这是astro streamin的对话框!

streamin完后,cell变成这样了,prboundary没有了!
这样做frame会有问题,求助大侠,这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PR boundary的layer map正确吗?做BPV了吗?

楼主:
prBoundary的layer number就是127,正确的!
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做bpv会整个chip都盖上金属的!我是希望镂空的那里不要盖金属!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认 layer 127 对应的是synopsys的PRBoundary层。
你不add blockage只做BPV不会全部覆盖金属吧

楼主:
回复  zg8312

   确认 layer 127 对应的是synopsys的PRBoundary层。
你不add blockage只做BPV不会全 ...
引用 网友A:

    127是gds里面的prboundary!这个选项填的是gds里面的layer number吧!
另外,BPV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OPTION里面填的是synopsys的layer,不是GDS的layer
BPV可以看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zg8312

    这个OPTION里面填的是synopsys的layer,不是GDS的layer
BPV可以看user guide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2014-10-31):
回复 楼主:

   whichtoolas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