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工具培训

楼主(2013-05-08):
请问除了Synopsys还有哪里能提供DC ICC等工具的培训?网上搜了一下没多少收获,Synopsys的时间对我有点不合适。

网友:
直接去synopsys的网站,上面有教学视频的,下来慢慢看吧

网友:
I am new one. Is there a trainning for me?

楼主:
   可能最后只能这样了。请问你参加过Synopsys的培训吗,2-3天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比视频的内容更丰富?

网友:
可能最后只能这样了。请问你参加过Synopsys的培训吗,2-3天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比视频的内容更丰 ...
引用 网友A:

参加过,比视频要强百倍了,还参加过synopsys的在线培训,就是现讲的那种,英语不好会很吃力,也比视频强,在synopsys实验室,可以上机操作,有具体实例,还有资深的AE现场辅导,对于入门效果非常好,两三天的时间可以保证对工具和流程的基本使用.在线的一般都是新技术或新工具培训,通过电话可以互动.视频嘛 只能看看了.

网友:
哪里有视频?在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