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drc出错

楼主(2013-05-08):
将某栅延长与金属1接触  DRC出错如下:
nwellterm nwvia :causesmultiple stamped connections
nwellterm nwvia: has multiple stamped connections
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
急求高人指点

楼主:
在线求讨论

楼主:
是否跟两条栅的距离有关??

网友:
看提示 感觉poly上的cont被识别成nwvia了,是否poly需要覆盖n+ p+之类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ly在延长的路径上覆盖了 n+围成的n阱接触
  因为设计规则要求源漏的接触口 和n 阱或p 衬底的接触不能大于10 um  所以在两排 Pmos器件中间加了n阱接触
   现在要把Pmos 的栅都连在一起
   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画个示意图么 你这么说 没有办法的 感觉要做abut(pdiff和ndiff要靠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能有帮助吗

网友:
看不清 你自己手工画一个示意图就好 主要是看不清层的信息

网友:
那白条是poly 直接穿过nwell(上面有ndiff和cont)。。。这个怎么可能不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黑色表示poly(需要在nwring内部跳到metal 然后红色metal互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画图能力有限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11楼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问题类似啊。

网友:
就是 栅不能n阱衬底的有源区  你那样就DRC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