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段式 状态机的第三段为什么用next_state啊

楼主(2013-05-08):
发现三段式的next_state都用next_state,难道不能用current_state吗?

网友:
发现三段式的next_state都用next_state----------啥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current_state是在时序逻辑always块中,
next_state是纯组合逻辑。

网友:
举个例子, 你今年20岁(current state), 那你现在就知道你明年会是21岁(next state),所以当你再次过生日的时候你就真的变成21岁(current state <= next state)了,这时新的next state就变成了22岁

网友:
楼上的比喻形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时序上有滞后

网友(2020-07-26):
没有严格限制,都可以用

网友:
三段式的状态机有时更好用,比如对于有1个时钟周期延迟的FIFO或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