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左半平面零点

楼主(2013-05-08):
请问左半平面零点一般怎么来的? 直观的怎么去理解  例如,如何去估计电路某一个节点处是否有左半平面零点以及其数量级 就像估计极点一样
求大神指点下、、、谢了!

网友:
有前馈通路的时候就会产生零点

网友A:
零点的产生很好理解,就是传输函数在某个频率下为零了。这往往发生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存在两条通路时,两条通路在某一时刻在输出产生的信号相抵消时,那么传输函数不就为零了吗。这也就是所谓的零点了。
那我们都是知道左半平面零点有90度的相位提升,而右半平面零点有90度的相位恶化。这个通过分析传输函数(复数式)就可以发现了。

为了产生零点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电路存在一个主通路,另一个通路成为前馈通路(最简单加一个米勒电容),
这便产生了一个gm/C的右半平面零点(这里的c是前馈电容,注意与负载电容的区别)。显然这个gm为正,C为正,怎么搞也是个右半平面零点。。。
那考虑在前馈通路再串个电阻,那零点变成了gm/(C-gm*R), 那岂不是调整gm,R,C可以使这个零点变成负值。
上述过程只不过是米勒补偿和加入调零电阻的米勒补偿的分析,我个人认为电阻电容串联的通路有可能产生左半平面的零点。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推传输函数,求出来零点。根据电路仿真看看相位变化也行,不过复杂电路在高频其幅频相频特性很乱。
假如大家有什么好的分析方法,不如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网友:
版主讲得不错,最根本是推导传输函数,不过多项式的因式分解都忘得差不多了,可用版主介绍的方法从电路角度去理解零点,去理解推导出来的零点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把s取+i时两个路径的输出极性相反,可能有右半平面零点,如果s取-时输出极性相反可能有左半平面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 讲的很清楚 学习了

网友:
个人愚见:从电路的输入到输出存在两条通路,在输出节点的电流方向相反,且其中至少一条通路所引入的电流是电容(或电感)的函数,则会产生零点。

零点的正负,可以通过方程求得,很多电路可以快速列的方程而“看出”其正负。

是否有更加直观的方法,可以一眼看出零点正负,请其他朋友指教~

网友(2013-09-22):
个人愚见:以简单的二级运放(米勒电容补偿为例),第一级输出直接通过Cc到输出,另一条通路可以看做输出到一个1/gm的电阻(T-model),两条通路上速度有差别,电容比较快,电阻比较慢,我们更希望的是电压全反应在电阻上而不是电容上,这时零点是正的,但如果Cc支路上有个电阻R的话 如果R比较大  那Cc支路的速度比1/gm支路要慢,这时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左平面零点了,也希望有高人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电容快,电阻慢、、、 求指点、

网友:
11楼的想法有特点,算是一种直观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一端变了,另一端马上就跟着变了呗~PS:做模拟连工作都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 我也在找工作,表示很纠结、、、

网友(2014-09-30):
我觉得主要是看两条通路的极性吧。有些能够很快看出极性的通路,如果在DC是极性相同的两条通路相加,就是左半平面零点。如源跟随器和cgs;如果是DC时极性相反的就是右半平面零点,如cs放大器和cg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

网友(2014-12-30):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从传输函数看,极点是损增益的,从能量的角度看的话,在信号流动的路径,从节点耗散,因此有从该节点到地的路径有极点(如并联电容),而零点是增增益的,即在信号流动路径,有能量往该节点灌,因此和运放并联的电容有路径灌电流到该节点,即产生一个零点。至于是左还是右,可通过判断在该节点处能量灌进去的没有被运放索取即为左,有被索取即为右,如在信号路径中,有与一个正增益的运放并联的电容,那么通过两个路径灌进的能量都是相同方向的,即此时是左半平面,而与负增益并联的电容,由于负增益运放向节点索取能量,与电容灌的方向相反,节点能量没有增加,此时为右半平面零点(类似左半平面极点,损增益)。

网友:
左半平面零点是同相输入输出造成,右半平面零点是反相输入输出关系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有启发,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各位分享。
推导为基础

网友(2015-02-21):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讲的很好!

网友(2016-03-17):
厉害,很受启发。快通路慢通路的理解挺有意思的。  拉扎维书上好像有讲

网友(2016-06-02):
最主要的还是要推到传输函数,零点极点啥的都可以写出来。当然啦,很多要取近似值。

网友(2016-11-07):
回复 网友D:

    一直没有搞明白的一个问题,真的是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网友(2017-06-27):
回复 网友D:

   麻烦问下附件图示的电路怎么理解啊?补偿不是直接接在输入输出端,从Vy到Vn1看起来前馈通路和主通路极性是相反的,零点应该是在右半平面才对,推导传递函数的话是在左半平面,不知道哪里理解错了,还望指教。

网友:
电容电压不能突变,这是本科的课程中学习的,原因是i=cdv/dt,如果能突变,c为电容值,定值,突变表示dt很小,那么将产生的电流也会无穷,即功率会无穷,显然,这是不合理的。这就表示V(+)=V(-),表示一个初始状态,电感也是如此。

网友:
两种产生方式:一种是快慢通路同相叠加(或者阻性和容性通路同相叠加)。另一种方式是电容串电阻作为负载,相当于高频下电容阻抗被电阻限制,无法持续降低,等效容值高频下降低,电容容值表达式产生了极点,倒在分子上即产生零点,如ESR电阻产生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这个电容不在信号通路上,因此不是叠加产生的零点,就不存在左半平面和右半平面。而是输出阻抗为Cc与1/gm串联导致的。电容串联电阻即产生零点,这是因为高频下电容阻抗无法持续降低,被电阻限制了,电容容值在高频下降低,就等于产生了零点。ESR电阻产生零点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9-05-13):
学到了很多,谢谢各位大牛分享!

网友:
感謝大神指點

网友(2019-06-14):
两个不同delay的通路汇到一起就会产生零点,如果极性相同就是左半平面,极性相反就是右半平面。LDO设计中引入一个同极性前馈就会引入一个左半平面零点来帮助phase margin和带宽。这是我最粗浅的理解

网友(2021-05-31):
版主讲得好直观!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A:
零点的产生很好理解,就是传输函数在某个频率下为零了。这往往发生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存在两条通路时,两条通 ...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零点就是传输函数在这个频率下为0了,就是意味着vout=0对吧,但是实际在电路中,看vout的波形,遇到零点会以20dB/10倍频增加,那这个vout在零点处=0怎么体现的呢?
另外,我看的PSR相关论文中,在环路增益中 某一极点(在PSR表达式中为0点)处,说在这个频率及以上,该点被shunt down to ground,为什么在这个零点及以上vout会等于0呢,不是应该遇零点增加吗

网友(2022-11-23):
我们知道两个通路是具有零点的,主通路和辅助的通路如果传递信号相位一致就是正零点也就是右半平面零点,因此要让辅助的通路具有方向性只有反馈没有前馈那么,这个零点就是左半平面零点

网友(2023-06-24):
引用 网友A:
零点的产生很好理解,就是传输函数在某个频率下为零了。这往往发生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存在两条通路时,两条通 ...

个人觉得这个左边平面零点还是右半平面零点的关键在于小信号的等效阻抗是负阻抗还是正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