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dma仿真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5-08):
在进行PCIE dma仿真的时候,基本按照XAPP1052进行,使用dma_performance_demo提供的文件,最后使用simulation的脚本,加入用到的.v文件后进行仿真,然后遇到的问题是trn_lnk_up_n信号一直不能拉低,求解释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很棘手啊,希望得到一些指点

楼主:
PIO方式的仿真是成功的,换成DMA方式的就不成功了。求帮助。

网友:
没有training成功吧,是不是管教不匹配

网友:
看看PCIE核上关于仿真的参数的值设置的对不,好像一般都是SIMULATOR_开头的。
我记得好像有些参数是用来提高链路建立的速度的,正常PCIE链路建立的时间很长,仿真模型一般都会缩短这个时间。
你的有可能是还没有跑到链路建立完成。

网友(2013-06-18):
XAPP1052的DMA仿真,你需要修改配置寄存器,

网友(2013-11-05):
PIO实验说明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明读写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