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x提取不成功

楼主(2013-05-08):
小弟的数字模块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后,加入延时文件,波形跟前仿差不多,即后仿真过了。将版图导出并进行修改后,用assura进行DRC和lvs,都过了。但提取寄生参数却不成功,发生以下情况。请大牛指点一下该怎么修改。多谢了,
它好像提示要修改lvs的rul文件,但如果要流片的话,应该不能乱修改rul吧。否则流片失败要自行负责。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capgen Capgen results will be written to directory: /home/eda11/2013zhanglu/cadence/assura/sigma
*ERROR* at "capgen": -res_blocking mask layer 'rfdev_mos' not defined in LVS file
quitting.
Forking:  /eda/cadence/assura41/tools/assura/bin/32bit/capgen -techdir /home/library/smic18mmrf_1P6M_200902271315/assura_smic18mmrf_tech/rcx/mixed -lvs /home/eda11/2013zhanglu/cadence/assura/sigma.xcn -p2lvs /home/library/smic18mmrf_1P6M_200902271315/assura_smic18mmrf_tech/rcx/mixed/p2lvsfile -sw3d -length_units meters -cap_unit 1 -p poly,gate_layer,diff -blocking rfdev_mos:-0.22,poly,diff,sub,mt1,mt2 -res_blocking rfdev_mos:-0.22,poly,mt1,mt2 -blocking cngt18:1,poly,diff,sub -res_blocking cngt18:0.005,poly -blocking cngt33:1,poly,diff,sub -res_blocking cngt33:0.005,poly -blocking rfdev_mv:-0.49,poly,diff,sub,mt1,mt2 -res_blocking rfdev_mv:-0.49,poly,mt1,mt2 -blocking rfdev_jv:-0.59,poly,diff,sub,mt1,mt2 -res_blocking rfdev_jv:-0.59,poly,mt1,mt2 -res_blocking rfppsab:0.005,poly -res_blocking rfnpsab:0.005,poly -cap_ground_layer psub -exclude_gate_res -dsub nwell,psub /home/eda11/2013zhanglu/cadence/assura/sigma
*WARNING* Bad return status from RCX script generator. 0x100
以上的错误是怎么回事?数字版图跟模拟版图的提参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