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芯片内部的延时电路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3-05-08):
芯片内部要想做一个约0.5s的延时,对延时精度要求不算高,可以+/-20%由于时间达0.5s比较长,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案?
单纯用I/C充放电比较难实现0.5s的长时间
由于芯片本无CLK,为延时单做个振荡再分频好像有点太不合算,比较费面积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建议?谢谢!

网友:
能先说下芯片内还有那些可用的模块,如ADC等是否有,或者简单描述下该芯片的应用或功能

楼主:
没有什么可用的模块除了基准电压,偏置电流之类的

网友:
这么长的时间只有用时钟分频来延时吧,做一个环形振荡器,很简单的。像DC-DC里面的软启动都需要外加电容来延时

网友:
osc加分频器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做一个RC OSC,面积很小的,再分频
精度还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这样做。

网友:
控制逻辑单元,例如反相器的充放电时间不知道能不能达到0.5s,nA级别的放电,挂了几p的电容,臆想,不知道行不行,你可以试试

网友:
0.5s的延时,基本上肯定要用OSC分频l

网友(2013-06-21):
RCOS+DIVIDER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