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nction mode和test mode的综合

楼主(2013-05-08):
在做DC的时候,项目里既有function mode 又有test mode,两者频率不同,通常test mode 频率较低。我们应该在一起分析呢还是分开分析?

网友:
小的设计可以合在一起,大设计,时钟比较复杂的设计还是分开吧,甚至testmode还要分的更细,shift capture bist等

楼主:
谢谢!
那分开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功能模式一个脚本,测试模式一个脚本?可是,网表只有一个.

网友(2024-08-15):
夥計: 用SDC分,或是在腳本裡添加set analysis case去切換模式,至於set analysis case要怎麼設定,前端的人比較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