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icc的spg流程【已解决】

楼主(2013-05-08):
因为分了不同的scenario,之前都是分别读入对应operation condition的sdc的
但是看spg流程,好像要读入的是ddc

但是DC只吐出一个ddc来

想请问大虾们,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直接在DC里面,存milkyway,ICC时,读入那个M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大大~另外问,读这个mw的时候是不是只要读入ref lib的db和mw就可以了?
   我记得书上说sdc和.v或者ddc都已经存在了mw的CEL里。

   还有个问题是这次的star rc的itf分C和RC两种。我现在是分别做了两个scenario读入的。那如果用SPG的MW的话是一起读入tlu+还是怎么?

网友:
对,netlist和SDC都存在mw里面了,但是建议你remove_sdc,重新读一次sdc,以前有sdc丢失的现象

你可以问问fundary,C和RC那个延迟更大,选那个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前端现在出来的mw是没有创建fp的那种初始状态(就和读入了网表但是还没有initialize那样的,所有的cell都在左下角)
   我用milkyway和icc都是出来这种结果。但是ddc是正常的状态(std cell被place在了core区域)

   前端据说是按照UG用write_milkyway出的mw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14-02-15):
请问下,利用SPG流程,DCT报的timing和ICC中place后的timing大概相差多少?
我们流程DCT的时序大概是1.0ns,但是place后的为1.4ns,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中忽略走线延迟,而ICC中增加了这部分延时。如果ICC布局时pin的位置放置不太合理,也可能导致走线偏长,延时增加。

网友(2014-05-21):
请问楼主为什么前端给出的mw是没有fp的,现在知道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为什么啊 前端就是说给不出...

网友:
那就是前端做完SPG后生成mw后,在ICC里还要做一遍fp喽。还是把原来用ICC生成的def在读回去

网友:
谢谢楼主,我在最后问个小问题:我在DCT打开layout window时只能看见像SRAM这样的宏模块,却看不见标准单元。viewsetting下的cell里也没有标准单元选项,不知道楼主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DCT这块不是我做的哎 不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