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以前用Quartus新接触ISE,用逻辑分析仪找不到想找的信号,请指点迷津

楼主(2013-05-08):
1资产

在我设置cdc文件的时候 1.最后那个modify connection里 是否列出的是所有子模块?
2.(接上)我使用的有些模块在里面不显示,所以有些信号想用逻辑分析仪看可是找不到,应该怎么找呢?

望前辈解答 谢谢~~~~

楼主:
ISE 有规定同一个模块在一个文件里例化两次 在CDC里就不全显示吗?

或者能不能告诉我,在CDC里就应该能显示所有的模块,如果没有就是我自己写的问题?

网友:
添加keep attribute语句可以保留你想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