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设计中opu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8):
大家做版图设计通常都会建一个opus目录,然后在里边启动virtuoso工具做layout design.
这里的opus是什么意思?

网友:
OPUS
Cadence design framework  => OLD VERSION

在CADENCE的整體Design Framework叫OPUS

网友:
没听说过呀!

网友:
就一个工作目录

网友:
virtuoso里把一个cell转化成一个lib 就叫OPUS

网友:
pipo strmin ***
用这个命令就可以把这个GDS 转成LIB 库的形式,这个LIB库就叫OPUS库,可以给其他的库调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opus就是一个名字,其实就是virtuoso

网友:
你可以不用 OPUS 也可以以計劃名稱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