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lvs 问题。

楼主(2013-05-08):
各位大神,lvs遇到下面的问题
这是report的内容
LVS Netlist Compiler -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home1/ic4/PROJECT/lilin/calibre/stage_one/PR_OUT/stage_one_lvs.spi"
---------------------------------------------------------------------------------------------------------------------------
Error: Ambiguous pin count in file "/home1/ic4/PROJECT/lilin/AD4149/calibre/stage_one/PR_OUT/stage_one_lvs.spi" at line 98. Found 2 definitions of "DFFRX4M" but none has 6 pins.
Error: Wrong pin count in file "/home1/ic4/PROJECT/lilin/AD4149/calibre/stage_one/PR_OUT/stage_one_lvs.spi" at line 152: expected 2 pins, but found 0
Error: Wrong pin count in file "/home1/ic4/PROJECT/lilin/AD4149/calibre/stage_one/PR_OUT/stage_one_lvs.spi" at line 153: expected 2 pins, but found 0
Error: Wrong pin count in file "/home1/ic4/PROJECT/lilin/AD4149/calibre/stage_one/PR_OUT/stage_one_lvs.spi" at line 154: expected 2 pins, but found 0
Error: Wrong pin count in file "/home1/ic4/PROJECT/lilin/AD4149/calibre/stage_one/PR_OUT/stage_one_lvs.spi" at line 155: expected 2 pins, but found 0
查了,line 152到line 155 是填充单元,“expected 2 pins, but found 0”里的两个引脚就是VDD,VSS。
我不明白我在v2lvs 的时候已经定义了 -s0 VSS -s1 VDD,为何lvs的时候找不到这两个引脚?
拜求!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报错行的subckt有没有定义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里面是有定义global的

楼主:
我这个问题解决了,竟然是在导出网表的时候saveNetlist 命令里不要加option -includepowerground。是不是因为VDD和VSS对单元网表的逻辑功能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