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路板的电源与地短路 如何确定短路位置

楼主(2013-05-08):
一个FPGA的电路板,之前都好好的,后来7805烧了,换了个新的,之后就出现了VCC与GND短路情况,板上的集成块都测试过了正常,如何检查其他电路哪里短路了呀?急!!!多谢!!

网友:
有时是金属碎屑 掉进了 BGA芯片内部。

通常 需要封边或者灌边。

对付电源短路没有好办法, 在板子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能分区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