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PLD控制八段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通过CPLD来控制一个五位的八段数码管显示,显示数字300,我分别用三种有细微差别的方法实现,发现效果不同;一、用一个模块实现,代码如下:

module xianshi(out1,out2,out3,out4,out5,di);
//input [16:0] in;
output wire [7:0] out1,out2,out3,out4,out5;
output wire [9:0] di;
wire [3:0] num5,num4,num3,num2,num1;
reg [7:0]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
assign di=10'd0;
assign num5=300/10000;
assign num4=(300-num5*10000)/1000;
assign num3=(300-num5*10000-num4*1000)/100;
assign num2=(300-num5*10000-num4*1000-num3*100)/10;
assign num1=300-num5*10000-num4*1000-num3*100-num2*10;
parameter num_0=8'b11100111;
parameter num_1=8'b00100001;
parameter num_2=8'b11001011;
parameter num_3=8'b01101011;
parameter num_4=8'b00101101;
parameter num_5=8'b01101110;
parameter num_6=8'b11101110;
parameter num_7=8'b00100011;
parameter num_8=8'b11101111;
parameter num_9=8'b00101111;

case(num5)
        0:assign out5=num_0;
        1:assign out5=num_1;
        2:assign out5=num_2;
        3:assign out5=num_3;
        4:assign out5=num_4;
        5:assign out5=num_5;
        6:assign out5=num_6;
        7:assign out5=num_7;
        8:assign out5=num_8;
        9:assign out5=num_9;
endcase

case(num4)
        0:assign out4=num_0;
        1:assign out4=num_1;
        2:assign out4=num_2;
        3:assign out4=num_3;
        4:assign out4=num_4;
        5:assign out4=num_5;
        6:assign out4=num_6;
        7:assign out4=num_7;
        8:assign out4=num_8;
        9:assign out4=num_9;
endcase

case(num3)
        0:assign out3=num_0;
        1:assign out3=num_1;
        2:assign out3=num_2;
        3:assign out3=num_3;
        4:assign out3=num_4;
        5:assign out3=num_5;
        6:assign out3=num_6;
        7:assign out3=num_7;
        8:assign out3=num_8;
        9:assign out3=num_9;
endcase

case(num2)
        0:assign out2=num_0;
        1:assign out2=num_1;
        2:assign out2=num_2;
        3:assign out2=num_3;
        4:assign out2=num_4;
        5:assign out2=num_5;
        6:assign out2=num_6;
        7:assign out2=num_7;
        8:assign out2=num_8;
        9:assign out2=num_9;
endcase

case(num1)
        0:assign out1=num_0;
        1:assign out1=num_1;
        2:assign out1=num_2;
        3:assign out1=num_3;
        4:assign out1=num_4;
        5:assign out1=num_5;
        6:assign out1=num_6;
        7:assign out1=num_7;
        8:assign out1=num_8;
        9:assign out1=num_9;
endcase

endmodule

这种方法正确;

二、用两个模块实现,利用实例化,代码如下:

module pulse_counter(out1,out2,out3,out4,out5,di);
output wire[7:0] out1,out2,out3,out4,out5;
output wire [9:0] di;
xianshi u_xianshi(3000,out1,out2,out3,out4,out5,di);

endmodule

module xianshi(in,out1,out2,out3,out4,out5,di);
input [16:0] in;
output reg [7:0] out1,out2,out3,out4,out5;
output [9:0] di;
wire [3:0] num5,num4,num3,num2,num1;
reg [7:0]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
reg di=10'd0;
assign num5=in/10000;
assign num4=(in-num5*10000)/1000;
assign num3=(in-num5*10000-num4*1000)/100;
assign num2=(in-num5*10000-num4*1000-num3*100)/10;
assign num1=in-num5*10000-num4*1000-num3*100-num2*10;
parameter num_0=8'b11100111;
parameter num_1=8'b00100001;
parameter num_2=8'b11001011;
parameter num_3=8'b01101011;
parameter num_4=8'b00101101;
parameter num_5=8'b01101110;
parameter num_6=8'b11101110;
parameter num_7=8'b00100011;
parameter num_8=8'b11101111;
parameter num_9=8'b00101111;

always @(in)
        begin
case(num5)
        0:  out5=num_0;
        1:   out5=num_1;
        2:  out5=num_2;
        3:  out5=num_3;
        4:  out5=num_4;
        5:  out5=num_5;
        6:  out5=num_6;
        7:  out5=num_7;
        8:  out5=num_8;
        9:  out5=num_9;
endcase

case(num4)
        0:  out4=num_0;
        1:  out4=num_1;
        2:  out4=num_2;
        3:  out4=num_3;
        4:  out4=num_4;
        5:  out4=num_5;
        6:  out4=num_6;
        7:  out4=num_7;
        8:  out4=num_8;
        9:  out4=num_9;
endcase

case(num3)
        0:  out3=num_0;
        1:  out3=num_1;
        2:  out3=num_2;
        3:  out3=num_3;
        4:  out3=num_4;
        5:  out3=num_5;
        6:  out3=num_6;
        7:  out3=num_7;
        8:  out3=num_8;
        9:  out3=num_9;
endcase

case(num2)
        0:  out2=num_0;
        1:  out2=num_1;
        2:  out2=num_2;
        3:  out2=num_3;
        4:  out2=num_4;
        5:  out2=num_5;
        6:  out2=num_6;
        7:  out2=num_7;
        8:  out2=num_8;
        9:  out2=num_9;
endcase

case(num1)
        0:  out1=num_0;
        1:  out1=num_1;
        2:  out1=num_2;
        3:  out1=num_3;
        4:  out1=num_4;
        5:  out1=num_5;
        6:  out1=num_6;
        7:  out1=num_7;
        8: out1=num_8;
        9: out1=num_9;
endcase
end
endmodule

在pulse_counter模块中调用xianshi模块,xianshi模块中的输出变量采用的是reg型;
经实践,该方法正确;

三、用两个模块实现,利用实例化,和方法二区别在于在xianshi模块中输出变量采用wire类型,代码如下:

module pulse_counter(out1,out2,out3,out4,out5,di);
output wire[7:0] out1,out2,out3,out4,out5;
output wire [9:0] di;
xianshi u_xianshi(3000,out1,out2,out3,out4,out5,di);

endmodule

module xianshi(in,out1,out2,out3,out4,out5,di);
input [16:0] in;
output wire [7:0] out1,out2,out3,out4,out5;
output [9:0] di;
wire [3:0] num5,num4,num3,num2,num1;
reg [7:0]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
reg di=10'd0;
assign num5=in/10000;
assign num4=(in-num5*10000)/1000;
assign num3=(in-num5*10000-num4*1000)/100;
assign num2=(in-num5*10000-num4*1000-num3*100)/10;
assign num1=in-num5*10000-num4*1000-num3*100-num2*10;
parameter num_0=8'b11100111;
parameter num_1=8'b00100001;
parameter num_2=8'b11001011;
parameter num_3=8'b01101011;
parameter num_4=8'b00101101;
parameter num_5=8'b01101110;
parameter num_6=8'b11101110;
parameter num_7=8'b00100011;
parameter num_8=8'b11101111;
parameter num_9=8'b00101111;

case(num5)
        0: assign out5=num_0;
        1:  assign out5=num_1;
        2: assign out5=num_2;
        3: assign out5=num_3;
        4: assign out5=num_4;
        5: assign out5=num_5;
        6: assign out5=num_6;
        7: assign out5=num_7;
        8: assign out5=num_8;
        9: assign out5=num_9;
endcase

case(num4)
        0: assign out4=num_0;
        1: assign out4=num_1;
        2: assign out4=num_2;
        3: assign out4=num_3;
        4: assign out4=num_4;
        5: assign out4=num_5;
        6: assign out4=num_6;
        7: assign out4=num_7;
        8: assign out4=num_8;
        9: assign out4=num_9;
endcase

case(num3)
        0: assign out3=num_0;
        1: assign out3=num_1;
        2: assign out3=num_2;
        3: assign out3=num_3;
        4: assign out3=num_4;
        5: assign out3=num_5;
        6: assign out3=num_6;
        7: assign out3=num_7;
        8: assign out3=num_8;
        9: assign out3=num_9;
endcase

case(num2)
        0: assign out2=num_0;
        1: assign out2=num_1;
        2: assign out2=num_2;
        3: assign out2=num_3;
        4: assign out2=num_4;
        5: assign out2=num_5;
        6: assign out2=num_6;
        7: assign out2=num_7;
        8: assign out2=num_8;
        9: assign out2=num_9;
endcase

case(num1)
        0: assign out1=num_0;
        1: assign out1=num_1;
        2: assign out1=num_2;
        3: assign out1=num_3;
        4: assign out1=num_4;
        5: assign out1=num_5;
        6: assign out1=num_6;
        7: assign out1=num_7;
        8: assign out1=num_8;
        9: assign out1=num_9;
endcase

endmodule

经试验,这种方法无法得到预期效果;需要达到3.3V,数码管才能发亮,但是方法三的实行结果只能是每个引脚都处于一点几伏的状态。

求教!!

网友:
电压跟源码没关系,先确认你的CPLD管脚IO是否能输出3.3,能的话驱动能力是否够,配置是否正确,不能的话需要额外的led的驱动芯片,或者拿管子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