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准电压做电流参考源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为神马电流温度曲线和带隙电压的温度曲线不一样?

电流温度

电流温度

基准电压温度

基准电压温度

电流镜原理图

电流镜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温度系数?电阻随温度变化的原因么?能具体点不?谢谢你了哈,我是菜鸟!!囧!

网友:
看你说的是哪种电阻了。单晶可能主要是载流子浓度和迁移率受温度影响。多晶晶粒电阻受温度影响与单晶类似,再加上晶粒间电阻受温度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你这个结构只能产生基准电压,你电流是V/R,V是你产生不随温度变化的电压,R随温度变化所以电流也一样变化。如果要不随温度变化的电流源,一种是用外接电阻,这个比较常用,另一种是把R用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的电阻组合形成不随温度变化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要不随温度变化的电流源,一种是用外接电阻,这个比较常用
能解释下这个外接电阻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用一个和VBE温度系数相反的电阻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与8楼同问,难道外接电阻的温度系数小?或者说你的意思是在外面组合实现0TC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释外接电阻?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温漂小精度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偏外电阻就能产生基准电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v2i的电阻用片外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也不准,哪里有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  挺准的了,1分钱的电阻精度1%,温漂50ppm,假设你vbg几百个ppm,运放增益60db,做出来这电流精度可以了。

网友:
偏外电阻的精度和温漂没那么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金属膜电阻的温飘肯定比poly小多了。但是貌似也不是1分钱那么便宜吧。。。。外接电阻是个得到基准电流的好方法。不过我对基准电流的用处不是很理解。 能举例么?

网友(2013-08-24):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2014-08-15):
正在学习,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
你的电流基准里面电阻没有调合适吧,导致温度系数没有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