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windriver错误:no elements found on card!

楼主(2013-05-08):
最近正在用windriver写PCI驱动,调试PCI,板子插到工控机上,能识别,但点next,就产生错误:No elements found on card!调了好久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管脚分配错误了吗?

网友:
你好,我上周调试CPCI的采集卡,也出现这个问题,我在网上到处找帖子,都没有发现有用的,今天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发现了出现“no elements found on card!”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采集板在pc 机上调试的,我用示波器探头打测试脚的时候,使得板卡松了,所以,在后来调试的时候,注意点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这个原因可能性小,还有一个更可能的原因,你调试的工程有问题。我们的FPGA工程就是出现问题,才出现这个问题,当时一操作读端口时候,就会死机,一用windriver操作板卡,就出现这个“no elements found on card”,我也不能肯定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你试试重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