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做lvs一处short violation无法修复!求高人指点 有图

楼主(2013-05-08):
这个图片中间部分的交叉是短路的部分,经过route_zrt_eco无法修复,仔细观察发现,信号层上下相邻的金属层都有电源走线,从而导致此处无法通过过孔避免交叉,不知到遇到此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通常情况下金属层的各层都做哪些用途,如4和5一般走电源,不知到有没有其他的经验规则,求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你设计的整体情况,先说说我处理short violation的办法吧,要是重复route_zrt_eco和route_zrt_detail无法解决的话,可以把short附近的net都删了,然后再做route_zrt_eco和route_zrt_detail试试。

网友:
通常电源下面会放置一些decap cell,不放置std cell。
ICC通过set_pnet_options控制金属层下面是否配置cell。
一般选用高层走电源,但也是case by case; 选用高层、RC小的走Clock

网友:
先看看short是不是由于congestion问题引起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主要是布局没有做好,电源层做的不好,导致了后面出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