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从open core下载的IP怎么用?

楼主(2013-05-08):
如题,由于没接触过IP,不知道怎么用Quartus II如何添加进去,附上下载的Verilog_SPI_SD_controler,望高手教一下。。。谢了!

网友:
一会事,就当自己的设计一样用了,不过十分建议不要把opencore用在商用,一是版权的问题,而是opencore的设计或多或少的都有些bug或缺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