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恢复linux下挂掉的license SEVER?

楼主(2013-05-08):
linux系统崩溃以后,原来EDA tools的license flexlm SEVER挂了,开机的时候似乎服务报错,如何恢复?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lmgrd -c xxxx.lic

楼主:
提示Fail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重启开机时有个NIS服务加载failed,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相关?

网友:
说明原来的端口已经被打开,可以试试lmdown xxx.lic,如果不行就ps找到进程直接kill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