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设计ICC问题

楼主(2013-05-08):
请问route_fp_proto是检查布线能力的命令吗??附件中是我运行完这个命令后的结果,如何来查看它的结果啊?????另外extract_rc命令是用来做何用的??
忘各位指点哦,谢谢!

网友:
还是把word里的内容复制粘贴进来吧,方便大家查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ok,word里的结果如下:请指点一二,谢谢啦

icc_shell> route_fp_proto -effort medium

Begin global routing.

Reading database ...

Using [3 x 3] Fat Wire Table for MET1

Using [3 x 3] Fat Wire Table for MET2

Using [3 x 3] Fat Wire Table for MET3

Select via(VIA23) as the default forlayer(VI2)

Select via(VIA12) as the default forlayer(VI1)

**** WARNING:no default via for layer(CONT)

**** WARNING:can't find via for stack ruleVI1:CONT

**** WARNING:can't find via for stack ruleCONT:VI1

# Masters = 20 , # Instances = 665 , # Nets= 787

**** WARNING:no default via for layer(CONT)

**** WARNING:Cannot find any fat via for(VI2)

Net [clk_in] with 221 ports!

Constructing data structure ...

Number of plan groups = 0

Number of voltage areas = 0

user unit = 1000 db unit.

db min Grid = 10 db unit.

Design Bounding Box (0.00 0.00) (530.50521.80)

Number of routing layers = 3.

track info for layer(MET1):

Number of X routing tracks = 355.

X Track min 0.10 max 530.40, Ave. trackdist = 1.50

Number of Y routing tracks = 454.

Y Track min 0.55 max 521.50, Ave. trackdist = 1.15

track info for layer(MET2):

Number of X routing tracks = 355.

X Track min 0.10 max 530.40, Ave. trackdist = 1.50

Number of Y routing tracks = 715.

Y Track min 0.55 max 521.50, Ave. trackdist = 0.73

track info for layer(MET3):

Number of X routing tracks = 355.

X Track min 0.10 max 530.40, Ave. trackdist = 1.50

Number of Y routing tracks = 275.

Y Track min 0.55 max 521.50, Ave. trackdist = 1.90

Creating uniform X GGrids ...

Creating uniform Y GGrids ...

Number of X global grids = 25.

Number of Y global grids = 24.

X global grid min 0.00 max 531.50, Ave.ggrid dist = 22.14

Y global grid min 0.00 max 522.80, Ave.ggrid dist = 22.73

Number of instances = 665.

Number of signal/clock nets = 785.

Number of net ports = 2611.

Average number of ports per net = 3.33

Largest net clk_in has 221 ports.

Number of GCells = 1656.

VR: Init Virtual Routing - Level 1

VR: ignore voltage areas

VR: Virtual Routing Completed

Number of nets to route = 785.

Begin Initial routing ...

Initial routing completed.

Initial. Routing result:

Initial. Both Dirs: Overflow = 2 Max = 1GRCs = 2 (0.18%)

Initial. H routing: Overflow = 0 Max = 0GRCs = 0 (0.00%)

Initial. V routing: Overflow = 2 Max = 1 (2GRCs) GRCs = 2 (0.18%)

Initial. MET1     :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0.00%)

Initial. MET2     : Overflow = 2 Max = 1 (2 GRCs) GRCs = 2(0.36%)

Initial. MET3     :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0.00%)

Initial. Total wire length = 58706.85

Initial. Layer MET1 wire length = 1290.22

Initial. Layer MET2 wire length = 31908.80

Initial. Layer MET3 wire length = 25507.83

Initial. Via VIA12 count = 2657

Initial. Via VIA23 count = 1334

Begin Rerouting ...

Begin Phase 1 ...

phase1. Routing result:

phase1. Both Dirs: Overflow = 0 Max = 0GRCs = 0 (0.00%)

phase1. H routing: Overflow = 0 Max = 0GRCs = 0 (0.00%)

phase1. V routing: Overflow = 0 Max = 0GRCs = 0 (0.00%)

phase1. MET1     :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0.00%)

phase1. MET2     :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0.00%)

phase1. MET3     :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0.00%)

phase1. Total wire length = 58707.15

phase1. Layer MET1 wire length = 1290.22

phase1. Layer MET2 wire length = 31840.10

phase1. Layer MET3 wire length = 25576.83

phase1. Via VIA12 count = 2656

phase1. Via VIA23 count = 1335

Phase 1 completed.

Congestion is minimized. Quit rerouting.

Begin Phase 2 ...

phase2. Routing result:

phase2. Both Dirs: Overflow = 0 Max = 0GRCs = 0 (0.00%)

phase2. H routing: Overflow = 0 Max = 0GRCs = 0 (0.00%)

phase2. V routing: Overflow = 0 Max = 0GRCs = 0 (0.00%)

phase2. MET1     :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0.00%)

phase2. MET2     :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0.00%)

phase2. MET3     : Overflow = 0 Max = 0 GRCs = 0 (0.00%)

phase2. Total wire length = 58707.15

phase2. Layer MET1 wire length = 1290.22

phase2. Layer MET2 wire length = 31840.10

phase2. Layer MET3 wire length = 25576.83

phase2. Via VIA12 count = 2656

phase2. Via VIA23 count = 1335

Phase 2 completed.

Rerouting completed.

Writing results to database ...

Deleting previous global routing.

[ End of Global Routing] CPU =   0:00:00, gr_data VM =        4 M

                   Elapsed =    0:00:01, total   VM =     167 M

Global routing completed.

1

网友(2016-03-31):
extract_rc命令是用来提取寄生参数的

网友(2019-03-12):
回复 楼主:

   顶一下,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暂时无法解决,这会导致后面的PG mesh无法创建。大量的warning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