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扩频码插入原始数据

楼主(2013-05-08):
N阶m序列发生器,生成的周期为2^N-1的伪码,算上全0状态一共是2^N;
那么在一个原始数据插入一个周期的伪码,插入的2^N-1个码片,还是插入2^N个码片;
如果是前者,伪码时钟不好分频;
如果是后者,全0的那个0直接插在头或者插在尾?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2N-1个,分频不好处理就用NCO,扩频码一般都是做扩频通讯的,频率差一点没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没见过实际是怎么实现的,伪码速率除以(2^N-1)得到的基带原始数据速率确实有误差,速率没那么准。

网友(2014-06-13):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