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脉冲计数器的verilog程序中一个输入信号无法起效

楼主(2013-05-08):
我在做一个计数器,功能是计算每秒接收到的脉冲个数,通过八段数码管显示,使用的时钟是100MHz,接收的脉冲其频率远低于100MHz,代码如下:

//在高频信号中读取低频脉冲;
module pulse_counter(pulse,clk,rst_n,out1,out2,out3,out4,out5,di);
output reg [7:0] out1,out2,out3,out4,out5;
output wire [9:0] di;
input pulse;
input clk;
input rst_n;
reg        now=0;
reg past;

parameter num_0=8'b11100111;
parameter num_1=8'b00100001;
parameter num_2=8'b11001011;
parameter num_3=8'b01101011;
parameter num_4=8'b00101101;
parameter num_5=8'b01101110;
parameter num_6=8'b11101110;
parameter num_7=8'b00100011;
parameter num_8=8'b11101111;
parameter num_9=8'b00101111;

reg [7:0] num1,num2,num3,num4,num5;
//reg  [7:0]out_1,out_2,out_3,out_4,out_5;
reg [26:0]counter1; //每秒显示一次数字;
reg [16:0] counter2;//显示的数字;
reg rst;
//reg [26:0] reference=27'd0;//通过reference来判断是否在1s之内;

assign di=10'd0;
parameter range=27'd100000000;

always @(posedge clk)
        rst=rst_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counter1=0;
                out1=num_0;
                out2=num_0;
                out3=num_0;
                out4=num_0;
                out5=num_0;
                end
        else if(counter1<range-1)
                counter1=counter1+1;
                else
                        begin
                        num5=30000/10000;
                                num4=(30000-num5*10000)/1000;
                                num3=(30000-num5*10000-num4*1000)/100;
                                num2=(30000-num5*10000-num4*1000-num3*100)/10;
                                num1=30000-num5*10000-num4*1000-num3*100-num2*10;

                                case(num5)
    0:  out5=num_0;
    1:  out5=num_1;
    2:  out5=num_2;
    3:  out5=num_3;
    4:  out5=num_4;
    5:  out5=num_5;
    6:  out5=num_6;
    7:  out5=num_7;
    8:  out5=num_8;
    9:  out5=num_9;
endcase

case(num4)
    0:  out4=num_0;
    1:  out4=num_1;
    2:  out4=num_2;
    3:  out4=num_3;
    4:  out4=num_4;
    5:  out4=num_5;
    6:  out4=num_6;
    7:  out4=num_7;
    8:  out4=num_8;
    9:  out4=num_9;
endcase

case(num3)
    0:  out3=num_0;
    1:  out3=num_1;
    2:  out3=num_2;
    3:  out3=num_3;
    4:  out3=num_4;
    5:  out3=num_5;
    6:  out3=num_6;
    7:  out3=num_7;
    8:  out3=num_8;
    9:  out3=num_9;
endcase

case(num2)
    0:  out2=num_0;
    1:  out2=num_1;
    2:  out2=num_2;
    3:  out2=num_3;
    4:  out2=num_4;
    5:  out2=num_5;
    6:  out2=num_6;
    7:  out2=num_7;
    8:  out2=num_8;
    9:  out2=num_9;
endcase

case(num1)
    0:  out1=num_0;
    1:  out1=num_1;
    2:  out1=num_2;
    3:  out1=num_3;
    4:  out1=num_4;
    5:  out1=num_5;
    6:  out1=num_6;
    7:  out1=num_7;
    8:  out1=num_8;
    9:  out1=num_9;
endcase
                        counter1=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past=0;
                        now=0;
                end
        else
        begin

//        if(!rst)
//                counter2=0;
//        else if(past==0&&now==1)
//                counter2=counter2+1;
//                else
//                counter2=counter2;
                past=now;
                now=pulse;
        end

always @(now)
        if(!rst)
                counter2=0;
                else if(now==1&&past==0)
                        counter2=counter2+1;
                        else
                                counter2=counter2;

endmodule

但是警告如下:
WARNING - ngdbuild: logical net 'pulse' has no load
WARNING - map: IO buffer missing for top level port pulse...logic will be discarded.
从而使得在speedsheet view中缺少pulse这一项;

通过仿真,观察得到RTL图中根本就没有关于counter2的电路部分。

求指教!为什么会出现WARNING - ngdbuild: logical net 'pulse' has no load

网友:
因为counter2没有load,逐级优化到源头就变成pulse没有load......

网友:
2楼说得有道理。pulse只用在了counter2相关逻辑,但counter2既不是输出,又没有驱动任何其他逻辑,综合的时候会被优化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将counter2设为output,就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