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13-05-09):
麻烦问下大家,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啊。我在用smic13mmrf-1225的库中的元件后,如下电路图电感、变容二极管、NMOS都从smic13mmrf-1225库里面拿的,直流电压、地是在analog_parts里面拿的,但是在仿真的时候选用spectre仿真出现如下的错误,我原理图在check and save 的时候是no errors。希望大家给点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模型库没加对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是的啊,我也知道模型库貌似没加对,不过我弄了很久还是没弄好唉,这个是我的模型库,不知道哪里还要弄下,麻烦版主回答下,谢谢啊~~

网友:
那个ms013_rf_var.....的文件里面,你搜搜有木有pvar12_ckt找找 section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看,你说的section不知道是指哪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很明显是由于器件模型的重复定义造成的错误. 在你定义器件模型库文件的界面中, 只要包括*.lib文件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添加后面的*.ckt文件, 这个文件应该是被lib文件调用的。反过来,如果在*.ckt文件中调用了*.lib文件,那么你只要添加*.ckt文件而不需要lib文件。你自己可以判断了。

网友(2013-07-21):
话说是这是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