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和PCIe 的PHY的验证

楼主(2013-05-09):
为什么DDR3和PCIe的PHY的验证不能在FPGA上验证,验证这两个控制器的时候需要将PHY替换为xilinx的PHY才能验证,why?

网友:
   模拟电路又不是标准单元结构,怎么映射到FPGA的cell里面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网上有说phy是纯模拟电路,为什么这么说呢,phy不也是一段rtl代码吗?为什么不能映射到fpga中

楼主:
额,搞清楚了

网友:
弄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