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D工艺要注意点什么?兄弟们讨论讨论......谢谢!

楼主(2013-05-09):
BCD工艺要注意点什么?兄弟们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2013-08-31):
首先要关注生产线的加工能力

网友(2013-11-23):
我也想知道,不太了解BCD工艺

网友A(2021-01-05):
1)电流密度,从metal到最下面的diffusion
2)Rdson和metal的寄生电阻
3)Gate上的RC是否会影响mos管开关的均匀性
4)面积利用率,density
5)Latch-up的防护,因为mos管的size很大,所以衬底的接触需要满足latch-up规则的要求,同时需要考虑它和周围电路的间距
6)噪声的隔离,开关时会有很大的噪声注入到衬底,同时它也是很大的热源
7)ESD的防护,它直接面对pad

网友:
hv layers and design rule

网友(2021-12-07):
期待更多的回复

网友(2022-01-31):
BCD工艺最大的问题是由于集成了各种电压器件,它的相互隔离及闩锁很重要

网友(2022-04-06):
BCD工艺与CMOS工艺的主要区别在于DNW的层次,隔离nwell电位;pmos为五端器件多sub端;nmos为六端器件多ISO和sub端;衬底电位不同需要做隔离;避免软连接。

网友:
想问一下,大家一般怎么叫BCD比CMOS多出来的那个HEI那一层啊?隔层吗?

网友(2023-01-04):
引用 网友A:
1)电流密度,从metal到最下面的diffusion
2)Rdson和metal的寄生电阻
3)Gate上的RC是否会影响mos管开关的均 ...

感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