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 怎么使得压摆率SR变好

楼主(2013-05-09):
各位大神好,最近在做全差分运放的前仿真,我测试出来的压摆率曲线如下:

测试压摆率曲线图

测试压摆率曲线图

,和理论计算的差距很大啊。。不知道怎么调整,是调输入级的那个尾电流?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呢?求知道

网友:
怎么这么怪异?

楼主:
原理图

原理图

SR测试图

SR测试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怪异。附上原理图和测试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输入信号频率太快了,你直接跑阶跃响应看一下最终输出是怎么样的

网友:
频率太高了

网友:
偏置电流小了,可能!
不过你的补偿电容也有点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接近峰值时波形会塌下来是不是因为共模输入范围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输入频率太高,放大器响应不过来,你要大概估算一下放大器输出的稳定时间,输入信号频率要比这个低

楼主:
哦,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3-07-16):
全差分的运放要仿真SR,应该怎么接闭环电路?

网友(2015-07-28):
在高频率,尾电流源不具有在漏极的高阻抗节点。可能是一个小信号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画面。

网友(2016-05-2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仿真全差分运放,在测试压摆率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请问你的压摆率时怎么测的。。。测试平台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2017-01-11):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仿全差分的SR,请教一下如何加激励仿真呀?

网友(2021-05-10):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2-07-13):
这testbench的接法感觉有问题,像是接成开环的,然后还弄了个电阻一直在VDD和VSS之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