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叉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对于一个5管放大器,输入对管需要做交叉匹配,那么电流源负载需要做交叉匹配吗。。。从电路的角度好像需要,但是实际看别人做的版图好像大部分都没有做。。。求指导

网友:
差分对管失配引起的offset等比其他管的大多了吧

网友:
匹配主要靠面积,版图优化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zwtang
2013/5/11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学期画版图时候老师跟我说差分对管画在一个AA里面起的匹配作用好于做四方交叉的匹配,具体原理木有深究过...(╯﹏╰)

网友:
共质心,主要考虑梯度影响,所以依赖于工艺上梯度有多大影响。另一方面,通常情况输入对管对offset影响权重大,所以习惯上对输入对管做共质心以求心理安慰。

网友:
对于小线宽工艺,又有所不同,sa,sb等参数,或者sca,scb,scc这些参数对器件的影响非常大,对版图的考虑又不同。所以有时候不要死记硬背所谓的经验,还是要理解后面的原理。

网友:
sa和sb我记得好像是栅到有源区的距离,匹配相对比较好做
那sca/scb/scc这些wpe参数对应在layout是否有直观的理解,版图要怎样摆才能保证这些参数的mismatch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只是看到前面有人提到把管子做在一个AA里,想起来这个事情。以前大家习惯在一个AA里做ABBA,但在小尺寸下就不行了,ABBA下A和B看到的环境有可能差异太大。但是怎么做最好,还真不好说,如果全都四方交叉,基本能保证良好的对称性,但面积又过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sca,scb,scc是用来表示poly到well边缘的距离。如要求匹配好一般要求>2um的距离,否则因离子注入边缘浓度较高,导致vth变化。

网友(2018-03-19):
thx for ur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