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SN74LVTH16245ADGG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9):
我们系统背板上有一片ARM,需要跟各个子板的FPGA通信,所以分别在背板和子板上放置一片245以增加数据总线的驱动能力。一共有两种子板,其中一块子板上的245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更换芯片后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问题重现。问题的表现如下:

1、
新焊接的245一开始能正常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具体多长时间不确定)后问题出现,更换芯片后恢复正常,一段时间问题又出现,如此往复;

2、
问题只出现在图
所示的ArmData1和ArmData14,也就是245的1A4(1B4)和2A5(2B5)对应的两对引脚;

3、
出问题后发现ARM能往正确FPGA写入数据,而不能从FPGA正确读会数据,读回的时候上述两位总是高电平;

4、
出问题后,通过示波器测量读信号和数据线,发现如果ArmData1本身为低的时候,所有数据线上数据被“延时”,即数据和读控制信号没有对齐,但是ArmData1被延时的数据还是高电平,而如果ArmData1本身读会来就是高的时候没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