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下降沿触发的信号(复位rst_n等)在上全局网络时,不同综合工具的实现结果

楼主(2013-05-09):
下降沿触发的信号(复位rst_n)在上全局网络时,不同综合工具的实现结果:
1. XST
  ###直接将信号接BUFG上全局网络,也就是
  BUFG u3_bufg(
    .O(rst_nbuf),
    .I(rst_n)
   );
   综合后得到的结果:通过bufg之后又经过一个反相器,而这个反相器是由LUT实现的,实际上没有上全局。
   布局布线之后的结果就更加操蛋了,通过bufg之后,会经过两级LUT,做两次取反,最后寄存器中的复位选择下降沿复位。
   ###在XST中如果想将下降沿触发的信号上全局,需要做如下处理:
   BUFG u3_bufg(
    .O(rst_buf),
    .I(~rst_n)
   );
   assign rst_buf_n = rst_buf;
   在buffg的入口和出口处各加一级反相器,综合时,会将两个反相器同时综合掉,BUFG的输出端直连到寄存器的复位端。
2.synplify
  synplify中,可以直接将信号放到全局网络中,综合结果如下:
  在BUFG的前面有一个反相器,而这个反相器最终会在IOB中实现,不占用逻辑资源,BUFG之后就直连到寄存器的复位端了
3.Quartus
Quartus中,会默认将复位信号放到全局网络中,而且对于扇出较大的信号会自动上全局网络,对于寄存器输入扇出较大的也会自动上全局网络,不用过多的人为干预。
如果图片看不到的话,可以将文档下下来

楼主:
这是我实际用工程测试的结果,syplify综合的结果相比XST,在时序优化和资源利用上都要好一些,推荐尽量使用synplify。
quartus是最让人放心的,在时序优化和资源利用上都做的很好,需要的人工干预最少。

另外,文档里面对slice中LUT的互连,也稍微描述了一下

楼主:
忘了还有一个关于MAX_FANOUT最大扇出的,设置最大扇出只是为了在有逻辑超出最大扇出时,进行逻辑复制,不是信号自动上全局网络的条件。

昨天还听一个同事在说,设置MAX_FANOUT了,可以自动上全局,特意查了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楼主用的xilinx的器件是什么?xilinx从6系列开始,寄存器的复位只能是高有效,所以如果你是用低有效的复位信号,xilinx综合器会给你加入反相器。你试一下高有效复位,上全局时钟,xilinx综合器就不会给你加反相器和LUT了。当然xilinx的软件确实是不够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XILINX的IOB里面自带有反相器,你用下降沿触发也不会额外添加LUT是实现的反相器。

网友:
XST的实现方法也太坑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xst确实不好用,就连它自己的进位链有时候都不会用……

网友(2013-09-23):
研究的很细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