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片内变压器在cadence下怎么设计

楼主(2013-05-09):
需要用到片内变压器,但是smic的库里面没有

网友:
片内变压器????
怎么实现的?

楼主:
回复 2# fengluan 我是设想,用cadence的layout设计再抽寄生,在做成元件,再仿真,得到插入损耗,耦合系数的参数,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PUT 电压太大,而你想用small process,所以你想在chip 上做transforme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你的想法可否再给点detail,不是很懂

网友(2020-11-25):
what  spec you need?

网友(2021-03-15):
楼主变压器怎么设计的啊,我也在做这个,求教

网友(2024-05-23):
看来没有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