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中的override问题

楼主(2013-05-09):
各位:
      最近在使用UVM搭建验证平台,其中涉及到override的问题,我用的是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函数来实现override,但是貌似没有替换成功啊。代码如下:
初始的test class:

class base_test extends uvm_test;
    normal_apb_config demo_cfg;
    ...
    vir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demo_cfg=normal_apb_config::type_id::create("demo_cfg");
        ...
   ...

新的test class代码:

class int_test extends base_test;
    ...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normal_apb_config::get_type(),ir_apb_config::get_type());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run_phase(phase);
        $display("***Debug override***");
        demo_cfg.print();
    endtask: run_phase
...

而两个config类的代码如下:

class normal_apb_config extends apb_config;
    `uvm_object_utils(normal_apb_config)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normal_apb_config");
        super.new(name);
        add_master("master",UVM_ACTIVE);
        add_slave("slave0",32'h0000_0000,32'h0000_0400,0,UVM_PASSIVE);
    endfunction
endclass : normal_apb_config

class ir_apb_config extends normal_apb_config;
    `uvm_object_utils(ir_apb_config)
    virtual ir_if irq_if;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ir_apb_config");
        super.new(name);
        add_master("master",UVM_ACTIVE);
        add_slave("slave0",32'h0000_0000,32'h0000_0380,0,UVM_PASSIVE);
    endfunction
    task wait_for_irq;
        @(posedge irq_if.irq);
    endtask
endclass : ir_apb_config

而运行到"demo_cfg.print()"时候,打印出来的end_addr还是32'h400,而不是32‘h380.
如何才能override成功呢?

网友:
个人感觉一定要先执行override,再create,override才会成功。都已经create好了,再override就不行了。
LZ在新的test class代码中是先执行的super.build_phase(phase),然后才是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建议这两句换一下再试试。

楼主:
我两个交换了一下两行代码,有个新问题:你可以看见我的config里面都有一个add_slave函数,然后里面产生的slave是一个数组。这两个config类都是只加载了一个slave。
新的问题是:“UVM_ERROR ./apb/sv/apb_slave_agent.sv(96) @ 0: uvm_test_top.tb0.apb0.slave[1] [NOVIF] virtual interface must be set for: uvm_test_top.tb0.apb0.slave[1].vif
鉴于我的config都是只配置了一个slave,所以我可以认为是一部分替换成功,一部分替换不成功,因此两个config类都生效,从而产生了两个slave?
还是说是我的基本类apb_config写的有问题,而导致override的时候虽然能替换成功,但是还是多配了一个slave?
貌似不管哪种情况都不好解决呀。

楼主:
另外,我想问问,是否要实现override,必须是ir_apb_config继承normal_apb_config,如果它们都继承apb_config,作为apb_config的一级子类,这样就不能进行替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你的ir_apb_config  class中的new中不应该再写super.new, 否则在ir_apb_config 的new中就会两次调用add_master和add_slave。还是你本来就想在
ir_apb_config 的new中 调用两次?

网友:
   Use the type and instance override calls to override the base types with a derived typ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试了注释掉super.new(name),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样的,同样会多出一个不希望的slave出来。
我觉得是因为我把“add_master"和“add_slave"两个函数都放到new里面去执行的原因,而new函数又是不可重载的函数,父类和子类的new都要执行的原因。我试过把“add_master"和“add_slave"封到new之外的函数中,但是还是得在new中调用,不然没办法执行,要是uvm_object也像uvm_component一样有各种phase就好了,我可以直接在build_phase中改写。

楼主:
唉——,多一个slave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有新问题,总不消停啊~~~~~~~~
首先,多一个slave的解决办法,将”add_slave“函数放到new之外

class normal_apb_config extends apb_config;
    `uvm_object_utils(normal_apb_config)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normal_apb_config");
        super.new(name);
        gen_master_and_slaves();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void gen_master_and_slaves();
        add_master("master",UVM_ACTIVE);
        add_slave("slave0",32'h0000_0010,32'h0000_0300,0,UVM_PASSIVE);
    endfunction : gen_master_and_slaves
endclass : normal_apb_config

class ir_apb_config extends normal_apb_config;
    `uvm_object_utils(ir_apb_config)
    virtual ir_if irq_if;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ir_apb_config");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gen_master_and_slaves();
        add_master("master",UVM_ACTIVE);
        add_slave("slave0",32'h0000_0000,32'h0000_0380,0,UVM_PASSIVE);
    endfunction : gen_master_and_slaves
    task wait_for_irq;
        @(posedge irq_if.irq);
    endtask
endclass : ir_apb_config

新问题是:我的ir_apb_config中不是多了一个virtual interface么,每次都说”irq_if is not a class item"。难道说override的class新加的成员没办法增加的么?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2014-05-07):
我觉得不是因为ir_apb_config中使用super.new的问题,也不是执行creste和override顺序问题,建议你用set_inst_override_by_type函数。

网友:
你的最后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跟你的使用这个ir_apb_conifg的virtual interface有不当的地方

网友(2016-11-0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override是不是应该在new之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