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楼主(2013-05-09):
为什么在DC时约束越紧(setup check)  关键路径延时也跟着减小slack总是很小
怎样才能保证在关键路径延时不变情况下
使得slack变的大点

网友:
没看懂你的中文表述

楼主:
假如时钟频率可以改变(6n减小为3n)其它约束不变,建立时间的最大路径延时会跟着减小,面积增大,而slack几乎没有变化都是0.01。我想让slack大一点,不管在哪个时钟频率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哥:
   假如时钟频率可以改变(6n减小为3n)其它约束不变,建立时间的最大路径延时会跟着减小,面积增大,而slack几乎没有变化都是0.01。我想让slack大一点,不管在哪个时钟频率下。猜想会不会和用了compile-ultra有关?

网友:
因为DC认为slack为0时,性能功耗面积是最佳的,要优化到slack 大于0,相当于白白浪费了面积功耗,性能出来了又用不上。
想要slack 大一点,就加严一点约束就是。(你用3n去综合,以6n的眼光来看,不就有3n 的slack吗)

不知道回答的是不是楼主想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初次综合时,没有布图规划前,应该综合到什么程度为好呢?约束已经比较紧了但是slack(setup check)约为0。这合适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可以吧。如果PR有困难,可以再返回来,加uncertainty再综合,多迭代几次就好了。

网友:
DC本来就是只计算关键路径延时,如果要让slack减小就只能减小要求的数据达到时间(required data arrival time)

楼主:
我看到过一张图:说的是约束和延迟的关系:约束越紧延迟越小约束越松延时越大但是两端都会逐渐持平。